想隔离数字电位器,请问大家有没有好主意?

楼主(2007-04-16):
单片机端调节数字电位器,隔离端也有相应的电阻变化,怎么实现好呢?

网友A:
IO口通过光耦控制数字电位器不就行了?

楼主:
恩,我也这么想过,但是这样的话一个是用的光耦比较多

还有就是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因为这样的话隔离端也引入了数字时钟信号,会不会照样抗不住干扰?
有时间做试验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