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晶模块LCM的显示响应速度及选型

楼主(2007-04-16):
本人刚开始用液晶,第一个点亮的液晶模块是一块12864,控制器ST7920,相关资料如下:
带中文字库的128X64是一种具有4位/8位并行、2线或3线串行多种接口方式,内部含有国标一级、二级简体中文字库的点阵图形液晶显示模块;其显示分辨率为128×64, 内置8192个16*16点汉字,和128个16*8点ASCII字符集.利用该模块灵活的接口方式和简单、方便的操作指令,可构成全中文人机交互图形界面。可以显示8×4行16×16点阵的汉字. 也可完成图形显示.低电压低功耗是其又一显著特点。由该模块构成的液晶显示方案与同类型的图形点阵液晶显示模块相比,不论硬件电路结构或显示程序都要简洁得多,且该模块的价格也略低于相同点阵的图形液晶模块。

基本特性:
         低电源电压(VDD:+3.0--+5.5V)
         显示分辨率:128×64点
         内置汉字字库,提供8192个16×16点阵汉字
         内置 128个16×8点阵字符
         2MHZ时钟频率
         显示方式:STN、半透、正显
         驱动方式:1/32DUTY,1/5BIAS
         视角方向:6点
         背光方式:侧部高亮白色LED,功耗仅为普通LED的1/5—1/10
         通讯方式:串行、并口可选
         内置DC-DC转换电路,无需外加负压
         无需片选信号,简化软件设计
         工作温度: 0℃ - +55℃ ,存储温度: -20℃ - +60℃

现在的问题是:显示响应速度慢,1秒刷新一次的数据很难读,感觉需要0.5s的稳定时间。
有没有响应速度快的单色LCM模块,比如显示响应到做到100ms以下的,要选那个参数?当然是在常温度下的。

先谢过了。

网友A:
单色液晶 玻璃片的响应本来就慢,没办法的,要快就用TFT的

楼主:
这样,TFT的我了解下先

网友:
没有你说得那么慢吧!

可能是你发送数据的程序中延时太大了,造成写一屏数据时间过长。

此液晶速度的确不快,但是发送ascii字符和汉字还是可以接受的,只是画点阵就太慢了。

楼主:
是的,我是用点阵方式写5x7数字

我是在MCU的RAM中生成好,然后快速写到屏上。整屏的速度还可以,就是单个的数字字形变化时,明显的反应迟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