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果将字库文件的内容烧到固件程序中?

楼主(2007-04-16):
(无正文)

网友A:
按绝对地址直接烧二进制文件,用指针寻址即可

楼主:
谢谢,可以说详细一点吗?

是直接用C语言中的函数打开文件,然后把这个文件直接读到FLASH里面吗?

网友B:
     直接用编程器烧进FLASH芯片中。
     也有些编译器或者编程器在导入二进制代码后,允许用一个*.bin文件覆盖某个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