钽电解电容反接在电路中有什么作用

楼主(2007-04-17):
有个射频电路的电源部分,有个钽电解电容反向接在电源上了的,不知道有什么用,哪位大峡指点一下

网友A:
钽电解电容反向接在电源上

基本上能冒烟出火,如果没冒烟着火那就是极性接对了

网友B:
确定接反了么?

不同电容的极性标记是不一样的,有的极性标志标在负极上,有的标在正极上

网友C:
不是看错了就是接错了吧 哈哈

网友D:
估计是接错了

要不是接在负电源上

网友E:
炸药作用

网友F:
若是没接错,应是产生负电源作用的

网友G:
钽电解反接的后果是爆炸

钽电解的条状标记是正极而非负极,楼主弄错了而已。

网友H:
以前见过爆炸的,那个壮观的~~~就因为电压高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