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极性电容串接是不是可以代替无极性电容

楼主(2007-04-17):
(无正文)

网友A:
两有极性电容同极相接,可用作无极性电容

参数变化记不清了

网友B:
可以,但不推荐

容量耐压基本与单个电容相同。

网友A:
我怎么记得好像耐压增大容量减小

网友C:
不可以的,无极性电容的容量一般比有极性电容容量小的多

网友D:
不是所有场合都可以这么替换

对耐压有要求的场合绝不可这样,只有做小信号耦合时可以。

网友E:
小信号可以大信号要考虑耐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