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多路复用器是哪个厂家的?谢过先

楼主(2007-04-17):
我这里解剖一个进口产品,他们用的多路复用器很格路,所有比较知名的一些厂商我已经找过了,就是没有!

下面我大体描述一下这个芯片:
MUX(14脚):1,3,5,7脚分别是4路输入,8,9,13,14分别对应控制输入,10脚VDD,12脚GND,11脚输出Vo

如果有知道的或者用过的请告诉我,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猜测

你有没有照片
如果只是传递数字信号的话 会不会是GAL之类的东西啊

网友B:
切换视频信号的?

楼主:
对这个芯片的补充!

可以说肯定是切换视频的多路复用器,另外带宽肯定大于200MHZ以上,并且是高速信号!

楼主:
芯片的型号被人磨去了!看不到

我量到的信号就是上面的图所示,封装是:sop-14

一般的复用器的输入信号都在 正负2V左右  ,而这一款好像输入输出应该属于轨到轨!

楼主:
大家没有见过的吗?

楼主:
这个多路复用器用法较怪!

这个多路复用器用法较怪!

用4个脚分别控制4路的通/断!

一般是用两个脚(A0  A1 )或者(S0   S1)来控制4路!

楼主(2007-07-25):
各路大侠们帮帮忙,这到底是一个什么那个公司的?

各路大侠们帮帮忙,这到底是一个什么那个公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