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恒流驱动与PWM调光问题

楼主(2007-04-17):
LED恒流电路,如果对这个进行PWM调光,频率在100~1000(厂家推荐),我用555做了个方波发生器,占空比可调,频率大概500Hz,但LED有点闪烁,占空比越小,闪烁就越严重,请问什么原因?有什么好的建议?
SC400的内部原理图

网友A:
频率太低了

网友B:
用PWM控制SC400的STDN来调光?真有创意~~~

网友C(2012-07-08):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了楼主同样的问题。LED恒流电源 + PWM调光,灯会闪烁,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D:
也许是PWM频率太高了,试试100Hz。
貌似SC400的STDN不适合PWM调光。

网友C:
PT4115好像可以PWM调光,不知道有试过的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