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型磁芯的共摸电感和用磁环饶制的共摸电感有区别吗?

楼主(2007-01-03):
   为提高设备的抗共摸干扰能力,想在开关电源前加共摸电感,用"口"型磁芯的到处都有卖成品的, 电感量可到几十毫亨, 用磁环饶制电感量只有几毫亨,不知道用起来有什么区别

共摸电感

网友A:
二者磁通量不同

多数场合不能直接互换,做共模抑制必须用环形磁芯。

网友B:
关键是电感量,额定电流,直流电阻,漏感等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