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半导体制冷片的启动与停止频率在多少合适?

楼主(2007-01-03):
应用半导体制冷片时,会以某一频率来启动与停止
现在用的半导体制冷片是12V 6A
考虑采用锂聚合物电池供电
继电器做控制开关
请问12A 6A的负载对于电路来说过频繁的启动与停止是不是不太好?
比如频率是1s
是否对整个电路有影响呢?
谢谢

网友A:
他不是直流工作的嘛?

半导体制冷。应该是直流工作的!难道是交流?它应该是到设定的温度停止工作的。

网友B:
没听说有频率的说法……

锂聚合物电池供电恐怕有点问题,12V/6A的制冷片,需要的电流可不小,工作起来功率也不小……

注意散热……
一般还要加个风扇……

网友C:
温控精度要求不高的,慢点好

由于致冷片的热惯量较大,换向太快会降低效率
1秒好象快了点

网友D:
半导体制冷不宜用间断供电法调温

不停的通断电,会引起内部不各物质层结合处的温度频繁发生变化,热膨胀会引起其内部产生应力,日久产生“疲劳”,容易碎裂。

建议用调压法调温,我早年用于CPU超频的制冷片,12V时易结露,后来改用5V供电,功率下降4倍,还具有一定的制冷效果。

网友E:
楼上老大还玩过半导体制冷超频阿?

嘿嘿
该不是以前那种老毒龙啥的吧

网友F:
呵!为什么要以1S的速度来开关半导体制冷块.

目的是什么?  难道想恒温?我不明白

网友B:
如果是调工作时间来控制温度你就死定了……

你的继电器也没办法在那一个劲的吸合/释放啊……

如果这样,不用多久,继电器就报废了……

如果是做恒温,例如PID控制,确实如davidli88所说,应当使用调工作电压的方法做,调频率确实是不可以的。

半导体制冷片的工作效果和你的散热条件成正比,如果散热不好,制冷肯定不好,所以要注意你整体热设计,一般来说,在制热面需要加一个风扇加强散热效果。

至于电池容量问题,这需要你自己计算了,另外还要看看你的电池的放电电流有没有要求,即使电容量够,有的电池是不可以大电流放电的。
这几个参数需要你向电池厂家索取……

楼主:
yewuyi大哥 我用固态继电器没问题吧?

网友G:
应该用开关电源,电流反馈,通过调整电流来恒温

网友C:
哈哈,不要把问题复杂化了哦

车用的电子冰箱见过吗?里面就一个致冷片,一个温度继电器直接控制的,热继电器本身就要十几秒的动作时间,所以你的精度不要求很高的话,就把开关时间拉长点,没事的.

网友H:
12v6A用电池, 汗颜。。。。

网友I(2013-02-21):
电池可能不太行吧,只一片制冷片12v就要3-4安的电流啦!

网友J:
半导体制冷片是12V 6A,考虑采用锂聚合物电池供电,选择电池的容量要大,成本太高,并且维护费用开销很大,不合算。用个开关电源还可以简单方便实用。至于启停频率选择一下现成的温控成品原件,选择你需要的温度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