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需要加TVS管来保护吗?

楼主(2007-01-04):
USB接口需要加TVS管来保护吗? 需要的话TVS应该怎么加?

TVS管

网友A:
去买一个老周的ESD芯片吧

上次准备买一些,但是北京的货貌似还没有到

网友B:
一般都需要……

楼主:
网上找到一个专用的芯片,但不知道怎么接?

网上找到一个专用的芯片,但不知道怎么接?

网友C:
REF1接正极,REF2接地,IO接你的IO,不就行了

楼主:
应该接信号地,还是接外壳?

应该接信号地,还是接外壳?

楼主:
网上看到个用压敏电阻的,但好像不能用TVS直接替换

网上看到个用压敏电阻的,但好像不能用TVS直接替换

网友D(2021-09-25):
需要加,尤其是多个供电口的也需要的。

网友E:
不加 产品打静电必定挂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