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无中线,通过什么办法变成直流12v?

楼主(2007-01-04):
(无正文)

网友A:
380V的变压器啊,380V入交流AC12V出应该够了

网友B:
去买一只380V/12V的机床用控制变压器

楼主:
假如我用普通的变压器接其中的两相是不是也可以用?

假如我用普通的变压器接其中的两相是不是也可以用?
找个220转7v的是不是就等于380转12?

网友B:
初级安匝数不够,会发烫滴

用二个初级串联能用
你就不能去买一个合适的吗,晕

网友C:
楼主要多大功率?

如果功率比较小,买机床上用的控制变压器可能比较浪费,不如定绕一个。
功率中等,买380/12的控制变压器最合适。
功率较大,就应该用三相变压器,三相整流。

“找个220转7v的是不是就等于380转12?”
要是能够“等于”,那变压器厂还做380V的变压器干什么?
把220V变110V的变压器接到220kV/110kV线路上你试试!

楼主:
12v输出1A,定绕一个是不是三相一起输入?

二个初级串联是什么概念?
******************************************
12v输出1A,订绕一个是不是三相一起输入?
是不是就是,输入三根线?输出两根线?
订做会不会很贵?

网友D:
一头接地

一头接地,万万不可。
还是买个380的变压器,接任意两条相线就可以了。

网友E:
被磁化的铁 的计谋在现代用电技术里是不可取的.

回复主题:三相无中线,通过什么办法变成直流12v?

三相380V/三相12V-->工频整流
单相380V/单相12V-->工频整流
三相380V工频整流-->开关电源
......(略去N多方法)
你没说这个12V要多大功率有什么要求.

网友B:
以前做项目多了一堆110V/6V的小变压器(电子钟里的)

把二只110V/6V的小变压器的110V绕组串起来接到220V上就能废物利用了

网友F:
同意楼上,你可以用2个220V的变压器,初级串联

网友G:
还可以取任意两相接开关电源

还可以取任意两相接开关电源。

网友H:
LZ还是换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