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材料的贴片电容对高频损耗最小????

楼主(2007-01-05):
请教各位仁兄:什么材料的贴片电容对高频损耗最小????先谢了@@~

网友A:
NPO类

不过高频用元件不是单材料那么简单。

楼主:
RE

我是用在振荡电路中,我看到资料说高频瓷介电容(CC)对高频损小,是不是楼上的兄弟所说的NPO呀????

楼主:
高频瓷介电容有小贴片封装否????

网友A:
你说的CC是很古老的概念了

现在是SMD时代,材料细分了,NPO本身有很多种,要根据工作频率、用途、电路特性等选择。

楼主:
是一个小小的接收电路

是一个小的接收电路,工作频率为27.145M,用直插的瓷片电容没问题,换上SMD的就不行了???

网友A:
这个频率很低,任何NPO电容都胜任了

你用错零件而已,估计用的是Y5V电容。

楼主:
啊?不是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