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AC 0~4A的交流可调电路

楼主(2007-01-05):
要求设计一个0~4A交流可调电路.

对交流不是很了解.设计了一个电路图.
请各位大侠指点和后批评!

网友A:
调低压不现实,买个调压器直接调高压实际一点

网友B:
直接用调压器

用一个功率满足要求的调压器就可以。

网友C:
tyw的意见很好

调压器放在降压变压器之前更方便一些。

楼主:
直接用调压器是不行的

一般的调压器输出为AC 0~250V
如果直接产生 AC 0~4A的电流,负载功率很高.不现实

把调压器放在变压器前面是个不错的办法!!!

楼主:
依据maychang,改图

输入还是AC220
输出接电阻很小的负载

网友C:
此电路差不多可用

降压变压器的变比不大合适。
即使负载短路,考虑到线路和电表的电阻,次级也需要输出5V以上电压,假定10V,那么此变压器最多取22/1。
50/1很可能输出到不了5A。

网友D:
也来说两句

7楼的图纸基本可用。建议调压器采用至少500VA以上,变压器用220/36V控制变压器,至少200VA。可输出0-5A电流。次级负荷可以较大。此种线路是电工检验电表(电流表,电度表)的基本接线。次级一般不需要电阻。注意原边的保护。

网友D:
再说一下

要是输出4A,控制变压器150VA就可以了。给出的元件都是标准件,在电器商店容易买到。

楼主:
输出电压高的话,功率也高

因为电流是要求量,在一个范围内.

如果输出电压小,那功率也就相当就减小.
不过看变压器性能能不能达到要求.

如果按前面的图,要输出AC 0~5A的电流,考虑到电路还有线圈电阻,负载电阻,和电表电阻.
所以将10个10ohm电阻增加到20个10ohm电阻.

这样应当可以达到输出要求?????

网友D:
几个问题

注意:一般检验时负荷电阻很低,变压器实际是在短路状态下工作的,输入电压实际是短路电压,(也就是调压器输出)。输出功率与负载阻抗有关,给出的变压器容量可以担负18 ohm。如果要自己设计变压器,那么,输出电流一定要保证,也就是线圈一定可以承受4-5A电流。
图纸中电阻是并联的?

楼主:
变压器是定制,和制作方说明了我要流过的电流,和功率.

电阻是并联.找一个电阻功率很难满足!而且体积也是很大.

网友D:
电阻

如果非用电阻,直接用电炉丝自己作。

楼主:
呵呵,还有自己做电阻的?

楼上太强了.我从学校出来不久,还不知道有这回事

网友D:
动手能力

这有什么奇怪的,相反,用一截电炉丝就解决的问题,非要并上一大堆电阻倒奇怪了。
图纸中的电阻我看不出有什么作用,除了白耗费能量。要知道,在4A情况下,能耗16W。

楼主:
用电炉丝就没有能耗吗? 认为用什么能耗都一样.

不过那一堆电阻确实是不怎么好看.但是能得到比较精确的阻值.

不知道电炉丝做出来的情况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