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问题,51的脚不够,

楼主(2007-01-05):
ALE  EA 之类的能不能输出电平信号?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A:
不行,必须外扩

可以用串转并,或者利用总线进行扩展。

楼主:
谢谢chunyang

楼上哥们,别这样跟贴

网友B:
有带P4口的

网友A:
原3楼帖子已删!

警告某些人不要以己之私触众怒,这里是技术论坛,不是“八卦岭”。

网友C:
楼主在考咱们呢!

网友D:
一般来说,你把那些慢速的输入使用165扩展就行了;

网友E:
用串行595或者164扩展输出,用串行165扩展输入

网友F:
用CPLD

把IO地址映射到单片机的Xdata空间
然后你想要多少IO都可以。。。。。

网友G:
用CPLD就贵了

用普通的锁存器芯片或串转并芯片便宜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