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带方波-三角波转换的峰值自动保持问题

楼主(2007-01-05):
方波-三角波转换转换电路(积分电路)中,随着频率的增加其三角波的输出峰峰值会减小(频率越高则在同一电路硬件参数下三角波的输出幅度越小)。
查过很多资料,基本没有找到随着频率变化其输出三角波的幅度保持不变(50Hz--1MHz)的设计方案?我的想法是采用分档+压控制放大器。
对于这个常见的问题,不知各位有何高见?

楼主:
没人答啊!!!

网友A:
.

一般地,你的电路要做成宽带的;第二吗,加入稳幅电路。

网友B:
最好说清楚你的电路要做什么

从文中看,你是在方波产生电路处控制频率。
那么能不能换个思路,用三角波产生电路控制频率?

楼主:
整个电路的功能就是把方波信号转换成三角波

方波的频率信号是由其它信号发生电路来实现的,信号发生电路产生的方波频率为50Hz--1MHz连续可调。要求产生采用信号发生电路的方波同步产生幅度不随频率变化的三角波。

楼主:
三楼所说的限幅电路应该放什么地方

限幅电路应该放在方波输入部分,还是积分电容上?频率由低变高的时候积分电路的积分上限(时间)变小,从而导致三角波的输出幅度下降。感觉限幅电路应该与频率成线性关系。

网友C(2011-09-14):
求楼主解释下该问题最终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2012-10-10):
最终采用的方案是:高度电压比较器+反馈中断控制+DAC+VGA;AGC的响应速度较慢,未被最终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