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亮白光LED颜色问题

楼主(2007-01-05):
用5W的白光LED,结果发出的光偏黄,这是什么原因呢?
哪位朋友知道,告诉我,谢谢!

网友A:
检查电流是否太大

网友B:
可能是........

 光色偏黄可能是供应商来料的问题,因为白色是有红.绿.兰,组成的

网友C:
次品吧,以前买过一把1w的廉价手电,颜色偏蓝

网友D:
正常现象,就算Luxeon的光色也分很多种

纯白色的是最贵的

杂牌的5W还不如Luxeon的3W亮

网友D:
因为照明LED的白光是由LED的蓝光和荧光粉的黄光合成,多少会

我手里Luxeon的WA,和日光灯比较也能看出轻微偏紫色的

由于LED光源的光谱不完整,
LED的光源不适合用于长期照明,否则对眼睛伤害很大
不过用于手电筒倒是很合适的,比同功率的白帜灯亮太多了,而且寿命也长

家里照明的话建议用正品的3U稀土荧光节能灯,高效节能,光色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