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求!!

楼主(2007-01-09):
现在我想检测一个信号,直径12mm的管中是不是有液体,要求这个传感器在管子的外边安装。各位大虾,谁有好的主意呀???!

网友A:
高度有多少?什么液体?红外是比较简单的,或者超声,或者电容

网友B:
什么材料的管

楼主:
管子是玻璃的有8mm

管子是玻璃的,有8mm,液体是汽油,怎么做好呢,??
红外的可以吗?
汽油透光度很好的。

网友C:
如果不是批量产品很好办

就用红外的,注意要调制以避免干扰,仔细调节临界点即可。

楼主:
量还可以

管子中的油有折射
现在的红外传感器有没有满足这样要求的
拿来就能用的。

网友D:
我以前做过

采用红外折射就可以了,如果管子是要经常活动就不行了

楼主:
哪有资料??

管子是死的,不动,哪里有资料呀???
我查了,没发现有呀 ???

网友B:
找本光学的书看下吧 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