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设计的问题,大家帮忙给点意见

楼主(2007-01-10):
小弟最近做一个数据采集的设备,要求低功耗。
由于不是持续采集,小弟的想法是设计两个电源,一个给mcu供电,另一个给运放和ad供电。当不采集的时候单片机工作在低功耗模式,由中断方式将其唤醒,而前面的运放和ad则关掉。
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新问题,由于ad和mcu连接,当ad关掉后,ad 的io状态就不确定了,和mcu相连接的部分估计就会出现问题。
向请教各位仁兄,低功耗设计这样的思路可行不?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或别的思路也行。

网友A:
加电阻偏置一下即可

一般MCU的IO都是带内部上拉的,不需外加电阻偏置,但高阻输入型的需加。

楼主:
chunyang兄,此时对ad的io会不会有影响

mcu侧输出为高,而ad这边电平不定。会不会造成很大的电流流向ad这一侧呢

网友A:
MCU内部上拉电阻为数十K至百K量级,不会对外电路产生影响

网友:
在所有信号线上加个模拟开关

网友B:
上拉一加,功耗就降不到10ua以下了

如果精度<10bit,可用ht46R23,片内a/d,前级运放用cmos的,可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A:
用合适的MCU不会存在过大IO漏电流的问题

网友C:
可以用一个比较器来唤醒

可以用一个比较器来唤醒,信号一路进比较器一路进ad,比较器的作用就是用来唤醒MC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