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DAC转换器做声音信号源?

楼主(2007-01-10):
初步设想:
DA用来模拟交流信号,驱动后极,实现发声。

据说电话采样频率是8kbps,那是不是说每秒钟要给DA送1k字节?也就是说差不多1ms一个。

实现这样的要求,DA器件和主控CPU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
大概的较为怎样?

网友A:
当然可以,有专用的音频DAC

速度要求不低

网友B:
其实你说的这个就是DDS了.

事实上,CD机就是把模拟信号用ADC采样后,变成数字信号,再把数字信号用DAC变成模拟信号的.

MP3也是如此,只不过数据是经过压缩的。

要看你发出声音的最高频率是多少了。理论上,采样频率大于信号的2倍即可.

例如,一般认为音频信号在20KHz以下,所以CD机常用44.1KHz采样.

网友C:
楼主现在用来上网的计算机有声卡没有?

声卡上就有楼主想要的这个东西。

网友B:
恩,还有人用声卡来做简单的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

去找一个叫做show的示波器小软件回来玩玩^_^

楼主:
这么说肯定很贵了?

如果这么贵?

那大家都是怎么做的?用什么器件?
就是用来播放几段提示语音?

网友D:
时间短,音质要求不高可以

使用语音录放IC,时间长使用MP3

网友B:
贵倒是不会很贵,很可能保存语音数据用的存储器比它更贵

如果不压缩的话,数据量是很大的,自己算算就知道了。

凌阳单片机好象有专门搞这方面的,并且有一些语音压缩的库可以使用,这样可以节约存储器.

网友E:
电话是8K采样8bit量化,你用个专门芯片来做好了

用专门的语音芯片来做,便宜又方便
用dac后面还要加功率驱动和滤波
印象种dac也必须是sigema率的不是平时用的那种

楼主:
OK,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