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将12V稳压到3.3V(要求比较稳的电压)用什么稳压管较好

楼主(2007-01-11):
如题所问。谢谢!

网友A:
电流多大

电流较大的话必须用DCDC,小电流(要计算功耗)时可用LDO。

网友B:
要求比较稳定,就不要考虑稳压管

由于体动态电阻的作用,稳压管的输出电压会随流经自身的电流大小而改变。
LDO及DC-DC内部都中使用能隙式基准电压源作为基准参考电压,很稳定。

网友C:
TL431做并联文雅

用TL431

网友D:
TL431能并联?

网友B:
5楼:并联文雅(稳压),指稳压器件与负载并联

网友D:
晕,明白了,还以为多个431呢,吓一跳

网友E:
12V稳压到3.3V没有必要用LDO

LDO适用于低压差的场合。
电流不大可用LM317。

网友B:
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必要

而在于3.3V输出的LDO,最大允许输入电压通常在12V以下。
可用下面这个串联型稳压,我用数码相框上的,量产50K了,还算稳定。

网友F:
lz哪里去了,电流多大,真晕

搞半天,楼主声音也没有了,根据电流才能确定最佳方案哦

网友G:
davidli88

这个电流能多大?

好象大了8050受不了,压差有9V呢

网友B:
MCU能要多少电流?

十来个mA以内吧!调整管100mW不会有任何问题!

网友G:
恩,小电流应该没问题

图收下了

楼主:
谢谢回复

做小电流的,但要求稳定电压,因为是做MCU供电,还有ADC的基准电压(MCU内置ADC的)
用LDO会不会方便一点,但好像LDO稳到3.3V的输入电压都不高。有没哪款经济又好用的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G:
AD基准不能用LDO

AD的基本电压要选择和AD分辨率相当的基本电源

如24位AD的基本2.5V,就要选用档次比较高的芯片,不是TL431就

能满足的

网友B:
“AD的基本电压要选择和AD分辨率相当的基本电源”是不可实

24位AD主要用于信号采集,24位指的仅仅是分辩率,而不是精度。
要满足24位的精度,基准电压精度至少要0.06ppm,试问有那一个“高档”的芯片可以满足?
MAX6126够高档了吧。这是一款超低噪声、超高精度、低压差的电压基准。具有曲率校正电路和高稳定度、光刻薄膜电阻,具有3ppm/°C (最大值)的温度系数和±0.02% (最大值)出色的初始精度。
但是,MAX6126的电压绝对精度也只达到0.02%,也就相当于13位。
在这个条件下,不管你用13位,24位,还是32位,得到的精度也是一样的,区别仅仅是分辩率不同而已。

网友G:
davidli88

我指的相当是匹配的意思,不是指2个的分辨率相同

什么样的AD就配什么样的芯片

高分辨率的AD的基本电压源精度当然重要,

但最主要的还是温漂和噪声要低

我的意思就是不要拿TL431去做24位AD的基本

网友H:
都是高手

小弟长见识了

网友G:
davidli88

优于MAX6126的基本芯片还是有很多

价格基本在3美圆左右,如ADR421,ADR431,AD780,这些精度都在0.1%~0.2%

网友B:
MAX6126的精度是±0.02%

不知你有没有看清首页MAX6126的描述。

网友I(2012-12-06):
直接买一个可变稳压模块,淘宝很多。

网友J:
现在1%输出精度的高输入电压LDO有好几个品牌都有做,有成本要求的话可以看看HT71xx-2、能接受2%精度的话可以看看TX71xx、SGM2200系列。不过要给ADC做基准,还是再加个TL431吧,LDO的误差有些大。

网友K:
这么多大虾都给了答案了,看电流了,建议DCDC

网友L:
压差比较大,用DCDC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B:
24位AD主要用于信号采集,24位指的仅仅是分辩率,而不是精度。要满足24位的精度,基准电压精度至少要0.06pp ...

这个不敢苟同,精度的理解可能有误,基本上ad的精度主要考虑非线性、温度特性,精度都可以校正。但是线形度不可以

网友N:
我感觉用稳压管和电阻比较合适吧,

网友O(2020-07-03):
楼主你这个应用最后用的什么方案?12V降压到3.3V,MCU功耗10ma,属于高压差低负载是吧?DC-DC效率能达到多少呢?

网友O:
引用 网友A:
电流较大的话必须用DCDC,小电流(要计算功耗)时可用LDO。

大神,请教一下:小电流(10ma左右)使用LDO比较高效是吗?效率大概能达到多少呢?

@chunyang :好的好的,明白
另外,有不同的问题最好开新帖单独问……

网友A:
引用 网友O:
大神,请教一下:小电流(10ma左右)使用LDO比较高效是吗?效率大概能达到多少呢? ...

所有线性稳压器的效率都不高,理论上就如此。效率=输出功率/输入功率=(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输入电压*输入电流),对于自身消耗电流很小的线性稳压器,在较大输出电流时,可以认为输出电流大致等于输入电流,那么效率就大致是输出电压/输入电压,可见压差才是决定效率的关键。而在小电流情况下,输入电流就会比输出电流明显大了,同压降下效率更差。

网友O:
引用 网友A:
所有线性稳压器的效率都不高,理论上就如此。效率=输出功率/输入功率=(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输入电压* ...

明白了,原来如此!很清晰,多谢春阳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