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multisim 7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7-01-11):
大家好!小弟刚刚学multisim 7,在它的库里怎么找不到9012,9013,8550,8050,c945等常用的三极管,op07,lm358等常用的运放?大虾用该软件进行电路仿真的时候要用到这些元件是怎么处理的?谢谢!

楼主:
没人愿意讲下吗?

网友A:
这些三极管没必要搞得那么准吧

方针本身就只能当作参考,我一般不管期间型号,弄一个通用的就可以了.

楼主:
我第一次用

所以不知道,想了解一下具体做项目时是怎么做的.知道的说说吧!

网友B:
关键是符合你设计的三极管参数

只要符合参数,随便搞个三极管上去就可以

楼主:
但三机管的参数在multisim 7上可以改的吗?

如果可以的话就方便了

网友C:
8050,8550有的,9012,9013没有 你的目的就是仿真看看大概,实际还是要自己搭电路,都用8050和8550就行了,功率差异自己心里有数

网友D:
只是说一句

现在出到9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

网友E(2007-04-11):
现在已经出到1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