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74HC05控制MOS管的问题

楼主(2007-01-11):
  74HC05是3V供电,当输入低电压时,74HC05的输出端电压竟然是4V,而不是12V,请教大家一下!

网友A:
你的偏置电阻太大了

楼主:
我换成10K的上拉电阻也一样

网友B:
钳位二极管在作用

74HC05输出端对电源端有反向钳位二极管,在有外加高电压上拉的情况下,最大输出电压为VCC+0.7V,故不能直接用来驱动P-MOS,需要加一级三极管倒相,并且电路重新按反逻辑设计

楼主:
受教了

  谢谢davidli88和chunyang.

楼主:
请问davidli88

你是怎么知道的"74HC05输出端对电源端有反向钳位二极管"?
我在器件手册里好象看不到啊.

网友B:
MOS电路通常都有的

MCU的I/O也是

楼主:
哦,非常感谢!

今天很有收获,呵呵.

网友C:
看一下文档中的嵌位二极管原理

网友D:
应该选OC输出的

如74HC07

网友B:
OC输出也有钳位二极管

生产商不会冒险去掉MOS电路的保护措施

网友D:
那OC门有什么特别的用途吗?

网友E:
OC们的特别之处就在于输出端可以比IC的电源电压高

网友D:
xwj

如davidli88所说,输出还是不能高于VCC

网友D:
重新看了下74HC07和74LS07的数据手册

才发现2个原来有个很大的不同

LS可以输出30,而HC只能输出VCC

网友B:
在双极型电路中,OC确实可以控制比电源高得多的信号

但是MOS电路却不行,原因上面已经讲到。
确切的说,MOS电路的漏极开路输出不叫OC,而叫OD。
设计开路输出的最初原因,是为了满足电路不需拉出,只需灌入的需要,可以大大简化门电路的输出电路,提高集成度。

网友B:
LS就是双极型电路

网友A:
davidli88说的是

CMOS的OD也必须有限制,否则寄生可控硅(CMOS电路工艺特有的现象)会导致闩扣效应而引发严重后果。

网友D:
所以选择OC是可以的

但不能用OD

如果LZ对速度没什么要求就用LS06或LS07吧

网友:
OC门的主要作用是可以线与。

用74LS06(反相) 74LS07(同相)可以输出至30V,但是TTL电路电源必需为5V,这里不适合楼主的要求。

网友F:
这种 OC/OD 门干脆用个小功率 N-MOSFET

网友D:
74LS06(反相) 74LS07(同相)

可以用5V供电,但可以上拉3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