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调节率和电源调解率

楼主(2007-01-11):
我在一个可编程电源的技术参数中看到有“负载调节率”和“电源调解率”。请问各位大虾,这两个参数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A:
记得好像是这样的

前者是空载与满载时,输出电压变化值与标称输出电压之比,用百分数表示;
后者是满载时,输入电压在额定范围内变化,输出电压变化值与输入电压变化值之比,用百分数表示。

网友B:
davidli88说是定义

我说下我的理解

负载调节率就是输入额定电压时,输出随着负载变化而变化的程度,

可以用来衡量这个电源的稳压程度;

电源调解率,是指改变输入电压(一般指宽输入电源)对输出电压的影响

程度。

网友C:
(电)源调整率

楼上两位讲得大意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