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藕应用中的这个电阻(R35)有什么用途?

楼主(2007-01-11):
光藕应用中的这个电阻(R35)有什么用途?

网友A:
不知道

通过分压让光藕导通?

网友B:
其实无必要

要么是设计者概念不清,要么是想维持在LED导通区内的电流存在,但这仅在很特殊的场合才有意义。

网友C:
有相当数量的电路设计,使用了多余的元器件

有时是设计者故弄玄虚,有时是设计者的错误。
刚在模拟技术版面看到一个电路,用个运放将信号衰减一半还多。其实后级输入阻抗相当高(比较器),这个运放实在多余。

网友D:
他发了好多天了

每天一个ID,唉

楼主:
TO chunyang:

要么是想维持在LED导通区内的电流存在。
这个什么意思?看不懂

网友B:
那是某些很特殊的电路

比如负载不准许开路并用光藕大致判断电流强度等,但显然,楼主所贴的电路不会是这类的“特殊”电路,只是多余元件而已。

网友B:
原5楼的垃圾已经删除

网友:
防止微小的漏电流使LED发光,提高可靠性。

网友E:
提高可靠性

楼上说的对,防止微小的漏电流使Led发光,在电压波动的情况下,可以保护光耦。我以前也这样做过,而且在光耦部分串联一个电阻。

网友F:
这种用法只在特定情况下有意义

即前级驱动电路是 OC/OD 电路,这类电路的输出“高电平”其实是高阻,可能有微笑的漏电流

如果前级是 push-pull 电路,只要其输出高电平足够高(接近正电源),就不存在漏电流问题

当然,如果是“通用”电路,不知道前级是什么结构,为提高可靠性,也可以这样做

楼主:
多谢大家,不过我怎么成了五楼啦

我也改下了,否则不是成了骂版主了啊

网友B:
前帖删除后楼层自然变了

所以我说“原5楼……”

网友G:
在调理开关量输入电路时,如果导线很长的情况下,经常可

在回路中,会在光耦发光二极管端并联小电容,相当于RC积分电路,吸收一下干扰脉冲信号;

但是我认为,实际上应该是无所谓的;因为这种开关量调理电路,通常是多次扫描来判断是不是导通;

小电流微弱导通,可以选择合适的上拉电阻(强上拉),不让它形成对mcu来说的低电平;

还可以加入一级HC14提高可靠性;

网友H:
原因

这个东西这样看来是有点多余.他是在电压波动是可以削峰.还有就是当LED两短的电压超高时.可以由R3放电.使LED两短电压不会过于超高.但为什么不用稳压管呢?这点我就不大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