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单片机上电启动故障

楼主(2007-01-12):
可以说是最小系统了: 51系统,I/O口经74ls04反向,2004推动,输出控制两个G6A-234继电器,控制电机。信号为两个光电开关,使用RC复位电路,11.0592晶体加两个220的独石电容组成振荡电路,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上电时经常发生单片机不启动现象,且全部口线呈现低电平。特别说明的是,本着节约成本的原则,使用了需求方现有的电源,没有5V,是一个24/12V的电源,使用12V经5个4007降压,然后通过7805供电的,电机亦使用该电源的12V供电。请大虾们指点迷津! 拜谢

网友A:
合适的匹配电容容量是39-56pF

网友B:
全部口线呈现低电平

怀疑没有振荡。

网友C:
请确认你的220是22P还是220P

建议使用非日产器件,或直接向我咨询,联系方式见签名

网友D:
是哦,负载电容太大了,不容易起振唷

网友E:
220也忒大了,用15-22p的电容试试

网友F:
220就是22p哦,221才是220p了拉,LZ没用错

电容有两种标注方法,标220的不应看成220P
   1.    220 = 22P
         221 = 220P
         222 = 2200P
   2.    22P
         220P
         2200P
把复位RC常数加大,一般51系统是10uF10K,你现在用了什么参数

网友G:
懂电容不?小的不记 上个容量大的试试

2楼的朋友写的比较好呀

网友H:
5个4007

出于成本考虑,尽量省略这5个4007。如果功率比较大,可以选则大一点的IC,或者用7809和7805串联使用。
虽然4007不值几个钱,但是焊接一个要2分钱啊。占位置不说,焊点多了,可靠性也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