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问题:选电线时

楼主(2007-01-12):
线径跟电流的关系怎样?谢谢!

网友A:
在网上搜AWG线材参数表

网友B:
明线每平方mm按6A计算,暗线每平方mm按2A计算

自已再折算一下线径
你是布线用还是绕变压器,若是后者,这样算太粗,还是找本书看吧

楼主:
谢谢两位!

多次承蒙两位解惑,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