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怎么降了?

楼主(2007-01-12):
5V电源,空载时输出5V,接入负载后测量电压为4.85V,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电源内阻过大:)

楼主:
与PCB布线或器件有没有关系?

电源是否有这2种改法:
1、改小内阻;2、增加电压输出

网友A:
都有可能,你是什么电压?

网友B:
也可说负载调整率为3.0%

它于布线基本无关;
于电路及器件特性有关。

网友C:
导线细了点吧!

网友D:
3楼说的对,同意该观点。好多电源的电压都高于额定电压一

楼主:
电压是单板的输入电压

负载调整率为3.0%,好不好?

网友E:
这个嘛

要吗负载重了.要吗电源内阻高了.要吗给线路压降了

楼主:
怎么测量板子上的负载?

网友F:
看你怎么测量电压了;如果直接在电源接入PCB的地方量

那么显然是电源功率不够;
如果已经定型了,那么参照低功耗系统的设计办法;
搜索一下沈洁版的低功耗系统设计方法;

网友G:
你看一下 是不是变压器  和负载是多少

楼主:
能不能理解为功耗的增加导致负载增加?

电源输出5V,额定电流3A,板子上5V的电流800mA左右,电源单独加阻性负载测过,负载调节率1%左右。

网友H:
如果存在瞬时大电流,而你的800mA为平均值,建议加大电容

网友I:
你这个是稳压的还是不稳压的

一般电源允许5%的误差,但实际中很少有

1~2%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