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得到一个field在结构体中的偏移量?得到所占用的字节数

楼主(2007-01-16):
在一个搏客中看见宏定义:

5,得到一个field在结构体(struct)中的偏移量

#define FPOS( type, field )

/*lint -e545 */ ( (dword) &(( type *) 0)-> field ) /*lint +e545 */

6,得到一个结构体中field所占用的字节数

#define FSIZ( type, field ) sizeof( ((type *) 0)->field )

照着弄在我的程序中,用的是KEIL C编译,发现都编译不过,大家帮忙分析下,谢谢了。

网友A:
这样试试:

typedef struct
{
 int a;
 long int b;
}c;

#define dword unsigned int

#define FPOS(type,field) ((dword)&(((type*)0)->field))

#define FSIZ(type,field) sizeof(((type *)0)->field)

//使用

FPOS(c,b);
FPOS(c,a);
FSIZ(c,a);
FSIZ(c,b);

楼主:
谢谢00,编译成功了,再请教一个问题。。

((dword)&(((type*)0)->field))
是什么意思,(dword)&  有什么用处?

网友A:
&是取地址,dword是强制类型转换,转换为你需要的类型

如果是51,就可以设置为16位的整型,即unsigned short int.

网友B:
请问楼主为什么要计算偏移量啊

计算偏移量一般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
((dword)&(((type*)0)->field))

前面的(dword)没有也应该可以吧?

网友A:
自己试试就知道了.也许编译器会报类型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