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51堆栈的问题

楼主(2007-01-17):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子程序调用和中断也要用到

楼主:
调子程序是机器里自动压站吗?

到ret的时候自己弹出来?

楼主:
哥们,好像说过吧

别这样跟贴,行不?!

网友B:
执行调子程序或中断服务程序时

cpu都会先将当前PC值压栈,执行ret或reti时将堆栈保存的弹回PC,返回原处继续执行下一条语句。

网友C:
关键在于使用的芯片

52系列内存到FFH,无论60H还是70H都无所谓。
如果使用51系列,内存只到7FH,如果设为70H,压栈只能有16次,那么子程序嵌套调用次数和压栈次数就要十分谨慎了。

网友D:
7楼正解

一般的汇编书都有讲

楼主:
twz8858877:如果不加

push的话在调子程序时只会用到一个内存?那还是可以嵌套调很多层的嘛
另外,有个新问题:cjne a, #xxh, bbb 一条指令用几十遍有没有关系?

网友C:
多用几次没有关系

关键是几十遍的长度会超过一个页,就必须改变转移的代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