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或者3.3V算低电平吗?

楼主(2007-01-17):
记得一般2V以下的都是低电平吧?具体概念是怎样的?

网友A:
分不同类别的电平

ttl 5v
lvttl 3.3v
有些器件电压范围较宽从3v到5v都算高电平

具体的我也搞不清

网友B:
看具体电路情况

网友C:
看对谁而言

电平的逻辑是相对值,没有比较基准,你的这个问题没有意义,就像问“身高1米多少多少的人算高的算矮的?”……

楼主:
谢谢

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D:
看电路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