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正:无线遥控难题请教--2262最多可以设几个按键?

楼主(2007-01-17):
请教各位前辈、高手:
    遥控发射IC(2262)的按键最多可以设几个?6个数据输入口,难道最多只能是6个按键吗?要多几个按键怎么办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只能这么多,没别的办法

想更多的键,换编解码器或用MCU实现。

网友B:
用二极管编码即可扩很多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