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阻测量的问题

楼主(2007-01-17):
(无正文)

网友A:
需要辅助电路才能实现

请问你对成本要求是怎样的?

楼主:
成本没有太多的要求!

谢谢yewuyi!不知道你有什么好的办法.万能表里的电路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估计也是分挡吧

网友B:
万用表里的AD

是3位半或4位半。
如果用4位半的AD,分辨率可以达到你的要求,但精度很难说。
测量电阻一般不需要很快,建议用双积分的AD,如ICL7135。

楼主:
因为我用的是AVR的MCU

它里面带了个10位的ad,这样电路比较简洁.不知道在哪有相关的资料,或着哪位大虾指导一下,小弟对这方面不很懂.谢谢!

网友C:
你自己已经给出了答案

10位ADC是不能满足要求的。还必须增加4位。

你提出的量程分档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档本身就具有量程意义。

使用MCU可能能够解决部分量程的问题,但不清楚是什么ARM就不说话了。

楼主:
我用的是AT90S8535

我的意思是这样,假如把0到1K的电阻分成10挡,每一挡的话就可以达到0.1的精度了,你说对不对?maychang大虾说的IC 我刚下载了DATESHEET,还没看,今晚回去在仔细看看.谢谢各位大侠的热情帮忙.

网友A:
使用程控放大或者可调基准源

用MCU控制程控放大倍数或者是可调基准源的输出

当然也许需要把这两个结合起来

如果你只是想达到0.1欧姆的分辨率的话就比较好做,想达到0.1欧姆精度的话,你还得下点功夫的……

网友D:
10位不够吧

1K电阻分辨力达到0.1Ω,没有14位怎么能测出呢?比如给一个950Ω的电阻你怎么测?(测量阻值小时可以增大电流源激励)

楼主:
yewuyi说得对

用程控放大器的话估计电路会比较复杂.我想实现的精度要达到0.1欧,因为没有太多的项目经验,所以希望知道的指点一下.用13位的AD估计没问题,不过价格太贵了吧.不知道MAYCHANG大侠所说ICL7135能不能实现0.1欧的精度?谢谢各位的支持

网友A:
其实你自己算就知道了……

13位可提供8192个分辨率,一般还需要考虑量程的‘掐头去尾’,因此需要10000个以上才可以,另外,如果你是想直接通过电阻分压做的话,还得有一个精度非常之高的标准电阻做参照,如果是用恒流源的话,电路也会复杂

所以,图省事的方法不多……

网友E:
重要的是基准源

    楼主要的是绝对精确度要达到万分之一,这里面最难解决的是基准源的问题,否则,位数再高的ad也是枉然。当然,还得看楼主的应用环境,如果能保证恒温或温度变化范围很小的话,问题又简单一些。
    至于ad,用普通“西格玛-德尔塔”型的ad就足够了,16位很便宜的,这样的精度一定要用16位的。有一些单片机自带这种ad,也不贵。
    用pga和分档都是不对的,这样没有办法解决大量程时的分辨率问题。如果硬是要用10位ad实现的话,理论上可以用分段测量方法,但这样无论是成本还是设计复杂性都远远高于直接采用16位ad。
    楼主能不能把现场应用环境贴出来,我看有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