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电偶测温

楼主(2007-01-17):
要求短时间内做出一款热电偶测温仪。。
以前没做过这块,放大电路之类很少碰。。
打算用现成的芯片,ad595或max6675。。
有没有人用过这两种芯片阿?
6675的误差怎么那么大?冷端补偿误差3度。。。。
ad595a也是3度。。ad595c是1度。。。
热电偶测温的精度一般都是这样子吗?
我想用6675,简单。。但是3度也太大了点。。
在网上还看到一种方案,直接用16位AD芯片采样热电偶输出电压,也不放大一下先。。有点怀疑。。
请指教一下?

网友A:
直接对mV信号进行ADC一点问题也没有

楼主:
re

一度也就40uV左右。。
16位的AD确实精度跟这个值近似。。

网友B:
ad595或max6675可是‘天价’

而且对热电偶是有要求的

楼主:
楼上的大虾

我用k偶阿。。还有什么具体要求?
6675也就三十来块,并且用它电压基准之类都省了。。。
兄台觉得怎么做比较好?

网友B:
自己搭电路

运放用MCP609,一个热敏电阻做温度补偿,再加一个电压基准

8块钱搞定……

呵呵,效果还做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