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对方摘机?

楼主(2007-01-17):
我在做一个智能电话报警
用的是51  ht9200 isd33060
当有警情时自动拨号,对方摘机接通电话后,播放报警语音信号。
问题是,怎莫判断对方摘机,用个什么电路来检测呢?
我对电话不太了解,对方摘机接通电话后,电话线上的电压或电流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网友A:
如果局方能提供给你换极信号

则可以通过判读馈线的极性来知道摘机,这个就和电话计费器一样,如果不提供则只能通过回铃音判断,也可以用其他的办法

楼主:
怎么检测回铃音阿?

用个什莫电路能检测到回铃音?

网友B:
拨号音是一个方波,用一个电容,加一个反门就可以

网友C:
如果对方电话是彩铃的就麻烦了

网友D:
去通讯技术坛看老帖,这个问题有过很多讲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