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温度性能好一点的5V稳压二极管型号

楼主(2007-01-18):
5V稳压二极管型号,谢谢了:-)
这种二极管资料好象也不找。

网友A:
普通稳压二极管的温度特性是基本一致的

网友B:
借问一下普通的5v稳压都有哪些型号呢?

网友C:
稳压二极管主要考虑稳压电压,最大功耗

其它的如 工作电流,温度系数等较次要

网友D:
1N5231B,5.1V/500m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