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虾们怎么选用示波器?在线等,谢谢

楼主(2007-01-18):
请问大家哪个厂家的虚拟示波器好用?性能稳定,服务好一点的
谢谢

网友A:
安自己兜里钱的多少,选用示波器。

网友B:
按照你的需要和经济能力选择

布洛赫当年做核磁共振的实验,用的示波器是100美元买的二手货。
可是布洛赫因为对核磁共振的研究,获得了1952年诺贝尔物理奖。

网友C:
虚拟示波器?

好用的可不便宜,还不如用真正的示波器方便。至于什么合用,要看你干什么了,从保护投资的角度出发,有两个合适的选择,一是二手进口示波器,双综的,40M左右,便宜好用;二是国产的存储示波器,模拟的就行,同样40M左右,做分析更方便,银子多些可买数字的。

网友D:
泰克TDS210,60M双踪,7700大洋,很好使滴

楼主: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我们暂时定为60M的数字存储示波器,台湾固玮的,
不过楼上说的泰克好像也不错,是数字的还是模拟的?

网友C:
既看上固玮,不妨再进一步

泰克是一线品牌。这个频率下,国产的现在已经做得不错了,模拟的、数字的都有。

网友D:
泰克是数字的

网友E:
钱少考虑国产的

   不考虑二手,电子产品当代的国产再差也比淘汰下的二手好些,这玩艺要保修的,前几天给一家公司选了几台某国产知名的25MHz数字式做生产线测试用,我觉得接口很多,用起来一点也不比泰克的差了一个数量级?

网友F:
我不是大虾

我们学校好像用泰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