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电压如何稳定?

楼主(2007-01-18):
如图,电压15V,输出4.5-12.5V,load变化很大,5V时100MA,电压变化很大,请问如何改善,谢谢!!

楼主:
补充,三极管为13007

网友A:
假设三极管BE结电压固定为0.7,那么输出电压就稳定了

将2脚改接到三极管的发射极,即电路的输出更好。

网友B:
为何要用高反压管?

楼主:
运放2接射极输出?

楼主:
尤兄,手头现成的

网友C:
高反压管Hfe通常很低(几倍至十几倍)

明白了吗?

网友C:
另外

运放反相端需接三极管E极

楼主:
运放不做跟随?

楼主:
确实有效,谢谢!!

这个怎样做不漂移?

网友D:
电路先天不足,做不到不漂移

网友E:
LZ,已你现在的水平不要随便去作200V的电路哦

生命宝贵啊!

网友F:
向00等诸多高手学习!

楼主:
awey先生,愿闻其详,谢谢!

网友D:
PN结的固有特性。

楼主:
如何补偿?谢谢

网友B:
简单补偿

楼主:
尤兄意思是结温?

两个电流不一样的,要不把二极管贴在三极管的散热片上?

网友A:
想不通,输出电压总共才不到8V,搞个200V的电源干啥的?

楼主:
要得是高压,恒流

8V是三极管的调整,即8V是200V的二次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