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们 救救我三,康佳21 TB1238

楼主(2007-01-19):
满屏红色

网友A:
一般是G、B视放输出部分的问题

网友B:
几种可能

依次从前级:色度分离故障;白平衡故障;视放故障;CRT阴极短路等,倒着查,从视放开始,CRT故障的可能不大。呵呵,二十年前的经验,可能老了,理论上应该不变的。

网友C:
有没有图象回扫线

有时阴极与灯丝碰极,会出现上面的现象
如果是显象管问题,在行变压器上绕3匝(忘了具体的了,如果觉得暗,就再加一匝),给灯丝独立供电,这种故障在维修中还是很常见的,资料上也多有介绍.

楼主:
R G B电压150V

1238的RGB是3.15V 3.0V 3.0V我怀疑是1238坏了IC只有3.9的1.5V头痛啊

网友D:
视放管是不是干掉了一只?

网友D:
视方级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E:
这个很好查的,LZ自己应该能搞定

3组一样的,一比较就出来了

网友D:
是啊,不过建议先把行输出的加速级电压调低点,

免得把彩管烧伤了。

网友D:
这么简单的电路,要是还搞不定就等师傅打你pp吧,

网友B:
实在不明白可以交叉替换

将视放管互换,毛病是否迁移即可知是哪部分的问题,当然,首先要确定外围器件和PCB是否有损坏、变值和虚焊现象。

网友C:
楼上的交叉替换法非常好用:)

3组都一样的嘛,知识颜色的差别

网友F:
是不是带有回扫线?

如果使用橡皮锤敲击可否恢复,请考虑显像管座,有可能碳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