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南京理工大学微机原理一道考研题

楼主(2007-01-23):
今年南京理工大学微机原理一道考研题,题意大致如下:
INTEL8088系统,构建存储系统,其中RAM16K(INTEL6264 8K*8)
ROM8K(INTEL2716 2K*2),起始地址400H,总容量24K,要求占连续地址无地址重叠.译码器及与非门器件不限.
如何连接比较简单?(原题要求实现即可)

网友A:
很多人还不一定能当场作对呢,呵呵

网友B:
8088是哪一年的IC了?

楼主:
主要是考察任意地址段的编址译码方法

不在于IC是哪年的,主要是考察任意地址段的编址译码方法.

楼主:
有没有哪位高手给出一个简单的连接方法

有没有哪位高手给出一个简单的连接方法?

网友C:
8088是80S初IBMxt?就是这个,最大物理内存640K,当时价格为5W

网友D:
没什么简单方法

逻辑地址译码哪本书上都有。自己看吧。

8088是20位地址线,地址空间1MB,就2个片子也画不出来?

网友E:
其实这个题于8088无关,只是拿8088做个铺垫

也可以说是80285,或任何CPU。

网友F:
当年大学里《微机原理》我们的课堂作业就是类似这样的题

想不到研究生入学试题也这样,而且做出来的可能还不一定多。

网友G:
ROM8K(INTEL2716 2K*2)?应该是ROM8K(INTEL2716 2K*8),

网友H:
回复主题:今年南京理工大学微机原理一道考研题

整过>
INTEL8088系统,构建存储系统,其中
RAM16K(INTEL6264 8K*8bit*2pics)
ROM 8K(INTEL2716 2K*8bit*4pics)
起始地址&0400H,总容量24K,
要求占连续地址无地址重叠.
译码器及与非门器件不限.
......
题目很基础。不过一两分钟能做对的估计都不太多。必定是平时有钻研的人。
当年我用了4个月去探索APPLE-II的地址结构。一个字:妙!对开发APPLE-II那帮前辈佩服得五体投地。哎,可惜现在差不多忘记干净了。

楼主:
我开始以为这类问题很简单的

我开始以为这类问题很简单的,所以平时也没注意.拿到题的时候开始也没在意,感觉是送分题,仔细看了一下感觉不简单,时间很紧没敢多想,我就搭了个减法器.汗!

网友H:
地址列表

0000-03FF  1KB ()
0400-0BFF  2KB (ROM)
0C00-13FF  2KB (ROM)
1400-1BFF  2KB (ROM)
1C00-23FF  2KB (ROM)
2400-43FF  8KB (RAM)
4400-63FF  8KB (RAM)
6400-FFFF 39KB ()
.........

这个题目难就难在这前面的1K. 24K地址基本是整K上的,因此解决这1K偏差就OK了.

网友I:
基础题,注意下就可以了

楼上解答很详细https://bbs.21ic.com/club/bbs/images/emote/mood25.gif

网友J:
其实不是很难

     我刚学完微机原理的,作业也做过类似题目,看起来不是很难.

网友H:
16楼给个答案看看

不用上税.

网友K:
我不清楚,但是我顶一下我母校.

嘿嘿,大家继续.

网友L:
母校

当年华为面试题也考过这个

网友M:
简单的数字组合逻辑

与实际应用相结合之后就容易犯错误
只要细心点就行

网友N:
微机原理经典题

好像拿这类题压轴的学校蛮多的

网友O:
基础太差了,有空好好看看

网友P:
曾见过

好熟悉,可惜忘了

网友Q:
顶就顶

   一时间不容易想出来呢

网友R:
高地址A10开始用译码器和与门/或门搭片选电路

网友S:
我来试一下

START ADDR=0X400 ->CSROM1 =A12 & A11 & (!A10) & A9 & [A8...A0]
START ADDR=0X600 ->CSROM2 =A12 & A11 & (!A10) & (!A9) & [A8...A0]
START ADDR=0X800 ->CSROM3 =A12 & (!A11) & A10 & A9 & [A8...A0]
START ADDR=0XA00 ->CSROM4 =A12 & (!A11) & A10 & (!A9) & [A8...A0]
START ADDR=0XC00 ->CSRAM1 =A12 & (!A11) & (!A10) & A9 & [A8...A0]
START ADDR=0X1400 ->CSRAM2 =(!A12) & A11 & (!A10) & A9 & [A8...A0]
等会画个完整的电路图出来。

网友T:
这种题也只有学校才会去考。。。

感觉没有太多实际的意义。。。

网友U:
8088 有最大mode(ibm pc xt 用)与最小mode,

在里要用最小mode,才不要总线控制器,地址空间为 4 个64k bytes区。

网友V:
这道题都不会的话,学微机原理肯定挂了,除非遇上特别松

这道题都不会的话,学微机原理肯定挂了,除非遇上特别松的老师.

网友W:
用4-16译码器

例如在处理rom时,对于rom有:
0b0000 0100 0000 0000-0b0000 1011 1111 1111 (rom0)
0b0000 1100 0000 0000-……
0b0001 0100 0000 0000-……
0b0001 1100 0000 0000-……
有A12、A12、A11、A10作为译码器的输入端,而0001和0010选中rom0,0011和0100选中rom1,0101和0110选中rom2,0111和1000选中rom3。

网友X:
没意思

我们公司笔试,职称考试都考过这个,比这个还难点,感觉没意思!

网友Y:
 没什么意思!
考试毕竟是考试,专考些没用的东西

网友Z:
re

虽然很简单的,但是如果考出来我肯定不会,晕!

网友AA:
这个题目其实很简单,但是需要细心就可以了

起始地址400H,也就是从CPU(这里不针对哪一种型号的CPU)的地址空间的2K绝对地址开始,ROM和RAM占用空间是24K,由于地址连续,所以就到了CPU的地址空间的26K绝对地址结束;
然后可以通过地址线A10,A11,A12,A13就可以实现译码了,这里注意,对于译码是否使用高于A13的地址线,就需要看什么型号的CPU了;
需要注意,通过A10,A11,A12,A13地址译码后,需要一些逻辑简化运算,这样可以节省一些分立元件。

网友AB:
主要是这个起始地址太讨人厌啦

一般说来,都是从一个和要扩展的片子容量成倍数的地址开始比较好处理。
可以选择地址自动加1K偏移的方法;不过要用门路做这个逻辑,还真是有点复杂。

网友H:
36楼太轻描淡写了。不怕大家笑话我现在还没有答案!

网友AC:
这样行不!

先按从地址0开始来算:
CSRAM0 = (!A14)&(!A13)   00
CSRAM1 = (!A14)&(A13)    01

RAM地址范围: 0X0000---0X3FFF  16K
//-----------------------------------------

CSROM0 = (A14)&(!A13)&(!A12)&(!A11)  1000
CSROM1 = (A14)&(!A13)&(!A12)&(A11)   1001
CSROM2 = (A14)&(!A13)&(A12)&(!A11)   1010
CSROM3 = (A14)&(!A13)&(A12)&(A11)    1011

ROM地址范围: 0X4000---0X5FFF 8K
//-----------------------------------------

由于是要从0x400开始,经过比较发现: 只要把8088输出的地址线  A14A13A12A11A10   构成的5位二进制数  减1 就变成了 需要的从地址0 开始的 顺序地址!  且地址值 正好都是相差0X400

! 这样做 估计是比较不简便的方法,又忘了 什么卡落图化简.

网友AD:
我也来

10楼的答案是对的啊
压根题目就错了啊

网友AE:
基础题

基础题,很重要

到出奔腾100,或用ARM100时

这些东东可能还是一个样哦,呵

网友AF:
垃圾

现在的大学生就是这样了吗?随便捡起个逻辑阵列都可以实现啦

网友AG(2007-02-23):
母校呀,我学的时候就不会这道题,现在还是不会

网友H:
43楼的不厚道,先给各答案来,再论垃圾。

不是问用什么器件来实现,问的是具体方法,具体到逻辑门!

这题目看上去是一碗汤,但这也足以淹死人。

网友AH:
我是菜鸟

细心就好
最基本的东西,在这里根本不该是问题吧

网友AI:
期末考试画出了图叫我们写地址,现在考研要我们设计~呵呵.

一下子真还难以想到.

网友AJ:
基础题

关键是地址连续无重叠

网友AJ:
你是考自动化的吧

我是学长

网友AK:
可以用基本方法一步一步来

其实,这个题目如果仅要求做出逻辑,不考虑延迟等实际情况,按步骤做应该不会太难。如果我做,大致步骤如下。

第一步,列出地址映射表,按照杨真人的地址安排就可以了。

第二步,列出相应的地址译码表,如下:

A14    A13    A12    A11    A10
----------------------------------------------------
0    0    0    0    0    不用
----------------------------------------------------
0    0    0    0    1    ROM1
0    0    0    1    0
----------------------------------------------------
0    0    0    1    1    ROM2
0    0    1    0    0
----------------------------------------------------
0    0    1    0    1    ROM3
0    0    1    1    0
----------------------------------------------------
0    0    1    1    1    ROM4
0    1    0    0    0
----------------------------------------------------
0    1    0    0    1    RAM1
0    1    0    1    0
0    1    0    1    1
0    1    1    0    0
0    1    1    0    1
0    1    1    1    0
0    1    1    1    1
1    0    0    0    0
-----------------------------------------------------
1    0    0    0    1    RAM2
1    0    0    1    0
1    0    0    1    1
1    0    1    0    0
1    0    1    0    1
1    0    1    1    0
1    0    1    1    1
1    1    0    0    0
------------------------------------------------------
1    1    0    0    1    不用
1    1    0    1    0
1    1    0    1    1
1    1    1    0    0
1    1    1    0    1
1    1    1    1    0
1    1    1    1    1

第三步,以A[14..10]为输入,画出分别以ROM[1..4]和RAM[1..2]为输出的卡洛图。要画6个4X8的表,比较繁,但一定可以得到结果。

第四步,将卡洛图化简,然后写出逻辑式。

第五步,按逻辑式画逻辑图。如果你是用正逻辑,在输出再加一级非,因为片选通常为底电平有效的。

其实,如果考虑用GAL等PLD作译码,写出逻辑式已经差不多了。

网友AL:
太简单了,用个译码器就可以了,相当的简单。本人考过一

网友AM:
考的主要是系统的构成

网友AN:
考题总有难易,易中未必不难

网友AO:
存贮器扩展问题

采用全译码方法即可,并注意连线.

网友AP:
还是有点简单

网友AQ:
不限器件多少,那来个以1K为边界的全译码

把每一片ROM/RAM所在的1K区译码线或起来作片选,其余的地址线有多少接多少,这样行吧?

网友:
a

太难了!

网友AR:
12楼ROM地址空间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AR:
有答案没有拉?

那位大虾把答案发出来哦,谢谢!

网友AS:
这类问题不好作答

99年,这类问题在我读研究生一年级时也考过,当时做得出的人的确不多.但是对于常动手设计单片机的技术人员来说根本不是问题,太基础了.七八年过去了,没有想到现在考研还是这种水平啊!

网友AT:
呵呵,这么好的题目

如果是我,我给他个GAL,难道我还要写出程序吗。

网友H:
100000年了,还学1+1=2。

引用 网友AT: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65楼: 呵呵,这么好的题目

如果是我,我给他个GAL,难道我还要写出程序吗。

给人家一个空白GAL有什么用?口轻轻。

网友AU:
新手路过~~~

路过。。。继续学习

网友AV:
这其实也是考核学生的实际应用程度

网友AW:
全地址译码

这道题个人认为是要考全地址译码这个知识点

网友AX:
不太清楚我都忘的差不多了

网友AY:
好像好搞的吧

好像好搞的吧

网友AZ:
太强悍了

以前没考过这样的

网友BA(2007-03-26):
不错

   我们学校考研时有类似的题目,只不过没有扩展那么大吧,书认真看的话应该可以做出来。

网友BB:
好久没有做过了,一下字还真难得做出来啊!

网友BC:
理解二进制数就能做出来了

网友BD:
大胆地

明年我也考

网友BE:
只是扩充片选信号就行了加上地址锁存器.

其实很简单.只是扩充片选信号就应该就行.

网友BF:
做这题!不难!还是要给资料!随便整块IC,可能很多人都记不起

网友H:
都在说容易,都没有给出答案……

汗!

网友BG:
没什么

一条题目而已

网友BH:
有点思考的价值哑

有点思考的价值哑
存储器扩展我们没有实践过,因为老师说现在一般不用扩展了

网友BI:
没有真会的吗?

人家要的是答案,你们就知道说容易,容易到是做出来啊。
这题不像想的那么容易啊。第一页给的那个地址分配到是很经典。不过如何弄出1KB的偏移我就不知道了,或许曾经知道,现在绝对是忘了...

网友BJ:
或许这样可以

    用与非门把24k的编址分成奇偶分别编址!

网友BK:
来学习一下

微机原理看过下,但不怎么精,8086更加没正式在产品上用过。但估计不难,分析一下他的地址数据操作,然后通过组合电路来完成。主问题是他要从400开始,而不是从0开始。

网友BL:
都忘了8088的结构了

网友BL:
太简单了

这样的题目简直就是南京给报考他们学校的考生门的礼包,太简单了

网友BM:
不知道,没兴趣

研究别人的东西,不如自己做东西出来

网友BN:
仔细思考一下就不难了 呵呵

网友BO(2007-04-27):
还有ROM与RAM的区别

ROM应该要求地址线的顺序,因为它的内容可能是在外部烧写,而RAM的地址线则没有顺序要求,只要地址线数量的寻址空间和RAM的实际存储空间一致就可以了,因为RAM的内容都是控制器写入的。

网友BP:
大概看了下。。。

        ~~~~~~~ ~~~~~~~~  ~~~~~~

网友BQ:
飘过

我学机械电子工程的也是南京理工大学的 这个题说实话 如果让我做我做不出来

网友BR:
怪不得大學里出來的人才沒有人要

   從這道題就可以看出.中國大學的教育與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完全脫軌.目前沒有聽說過哪個企業用8088來做產品.8088是多年前的單片機.目前的單片機已進入32位機的時代.8088也許早已成為昔日黃花,可以參考那個時代的產品,但不能把它作為重要的課程來研究. 我想從這樣的大學里畢業出來工作,即使你專業課學得再好,還不知要學多久才能學到這些新技術.企業當然開出的薪水就比較低了.為什麼中國的大學不能搞一些比較實際的課程呢?讓學生們學有所用.讓企業好找到合適的人才.這才是人才培養之道.

网友G:
那是因为老师没有本事,有本事的老师自己赚钱去了

网友BS:
不单单算个地址就解决了。

不单单算个地址就解决了。考得还有CS,data和adress的处理。刚查了下8088datasheet类似51的处理方法。

网友BT:
呵呵,是这样吗?

题目没出完整,不严谨!
请问:
ROM的地址安排在前面?还是RAM的地址安排在前面?
或者交叉着安排ROM和RAM的地址
(我就爱这样or系统结构需要这样,你别说我拧)?

网友BU:
还是南理工的数电考研题比较变态

差点被挂掉啊

网友BV:
我到现在都还搞不定,唉.应该好好反省了.

网友BW:
研究生考这样的?

网友BX:
母校

呵呵,不是特别懂,但顶一下

网友BY:
不容易啊

网友BZ:
不要把考研看的多么的神圣!

其实考研的题,只要用心做也是很轻松的!
不要觉得考研的就多么的难,多么的叫人伤脑筋,有很多都是一些基础的东西,只要基本功扎实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BF(2007-05-30):
138一片就OK了!只是8088太遥远了!要资撩才能连哦!

网友CA:
CPLD一下搞定

GAL也行,分离器件多累啊

网友CB:
真的只有考题材这样为难人!

真的只有考题材这样为难人!

网友CC:
用5-32译码器,输出做片选,最小选中单位块为1K。请排砖

保留的1K空间对应地址是A0-A9,
2716(2K*8bit)需要A0-A10作为地址,
6264(8K*8BIT)需要A0-A12作为地址。
由于要地址连续分配,用全译码,最小片选单位为1K,译码器输入就从A10开始到A14。
2716是2K的,每片就要对应两个译码器输出,那 5-32译码器输出中有两个就要或一下然后接2716的片选。
译码器8个输出或一下然后再接6264的片选。

译码对应关系:
5-32译码器输入           输出到片选
A14 A13 A12 A11 A10
  0   0   0   0   0       开始保留的1K
  0   0   0   0   1       片选1号2716(2K*8)   每片要两个片选
  0   0   0   1   0       片选1号2716(2K*8)
  0   0   0   1   1       片选2号2716(2K*8)
  0   0   1   0   0       片选2号2716(2K*8)
  0   0   1   0   1       片选3号2716(2K*8)
  0   0   1   1   0       片选3号2716(2K*8)
  0   0   1   1   1       片选4号2716(2K*8)
  0   1   0   0   0       片选4号2716(2K*8)   8KROM要求完成
  0   1   0   0   1       片选1号6264(8K*8)   每片要8个片选
  0   1   0   1   0       片选1号6264(8K*8)
  0   1   0   1   1       片选1号6264(8K*8)
  0   1   1   0   0       片选1号6264(8K*8)
  0   1   1   0   1       片选1号6264(8K*8)
  0   1   1   1   0       片选1号6264(8K*8)
  0   1   1   1   1       片选1号6264(8K*8)
  1   0   0   0   0       片选1号6264(8K*8)
  1   0   0   0   1       片选2号6264(8K*8)
  1   0   0   1   0       片选2号6264(8K*8)
  1   0   0   1   1       片选2号6264(8K*8)
  1   0   1   0   0       片选2号6264(8K*8)
  1   0   1   0   1       片选2号6264(8K*8)
  1   0   1   1   0       片选2号6264(8K*8)
  1   0   1   1   1       片选2号6264(8K*8)
  1   1   0   0   0       片选2号6264(8K*8)
  1   1   0   0   1        剩下7个片选未用
  1   1   0   1   0
  1   1   0   1   1
  1   1   1   0   0
  1   1   1   0   1
  1   1   1   1   0
  1   1   1   1   1

网友CD:
8088是八十年代的CPU吧!

网友CE:
我用51试了一下

我用51试了一下:
2716 11根地址线A0--A10
6264 13根地址线A0--A12
51单片机16根地址线A0--A15

将2716和6264的地址线接到单片机扫对应的地址线上。
用A13作为6264的片选(低电平有效),A13接一个非门
作为2716的片选(低电平有效),6264地址为0000--1FFF
2716地址为2000--23FF。

现在我遇到的问题是51单片机外扩64KB存储器,还有一个AD芯片
需要片选,问题在思考中,希望高人指点一二。不胜感谢。

网友CF:
回去好好翻翻书

这个都不会做,微机原理是怎么学习的?回去翻翻8086/8088的存储器扩展这一章的内容,注意一下译码部分。

网友CG:
考这种题,培养出来的都是垃圾。一块小小的GAL或CPLD搞定了

几百年前的文物,现在还有卖吗?估计在仓库的角落里能找到几块,不过肯定生锈了。中国教育就培养这玩意。

网友CH:
问题

应该不太难.2个RAM,4个RAM,一个138.再加几个门就差不多了.

网友H:
请113、114、115楼的高手贴个逻辑图或写个逻辑式。

出来调得通的算你及格。否则资格都不够就别说废话。

网友CI(2007-07-01):
抛砖引玉

    使用了3片138和一片08,关键点在于第一片2716的地址空间由两部分组成。
如果把6264放在这个位置,应用上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但这样的话就会增加一片
138。

网友CJ:
只要好好学习过,都没有问题的,书上都对比分析过

网友CK:
这道题出的不错啊

网友CL:
顶116楼的,那些连考题考什么目的都不知道的,

真是半瓶醋……

网友CG:
8088的DATASHEET还能找的到吗?

10多年前的东东,早就还给老师了。还不如考个51或ARM什么的来的实惠。

网友CM:
不是很难啊

不是很难啊

网友CN:
主要是考察任意地址段的编址译码方法

照你那么说,读书就是学方法了.

网友CO:
顶一下要

哈哈 跟我们当年期末考试一模一样
现在可敬的张老师也早该退休了

网友CP:
似乎不太难的样子

网友CQ:
做过大容量的RAM,ROM系统就知道

可能本科毕业后就考这个有点难度,但是让那些玩了1年多的硬件本科,应该是小菜一碟。

网友CR:
好久没来,这道题的基本原则

不管是几K,要连续的地址,就必须把片选译码器放在低位如A0,A1,A2.其他地址线可以并联.

网友CS(2007-08-05):
不记得了

学了微机原理快一年多了,用得不多,快忘光了
不过似乎不难,是基础题

网友CT:
不难哦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 SettingsTemporary Internet FilesContent.IE5X5R9NDDUmood25[1].gif

网友CU:
re

去年刚学微机原理看上去很眼熟
作业做过很多

网友CV:
应该不难!

细心是关键(*^__^*) 嘻嘻……!

网友CW:
偶对题意有点不懂:“要求占连续地址无地址重叠”

偶对题意有点不懂:“要求占连续地址无地址重叠”?

网友CX:
仔细看看微机原理课本就可以了

网友CY(2008-08-25):
数字序列0起始真的很伟大!

数字序列0起始真的很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