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芯片叫e2023的?

楼主(2007-01-23):
(无正文)

网友A(2012-11-21):
正常的话,网卡芯片和网口之间是网络滤波器啊,不用接什么芯片了

网友B:
隔离变压器

网友B:
电感:200µH
匝数比 - 主:副:1CT : 2.5CT 发射器,1CT : 1CT 接收器
安装类型:表面贴装
尺寸/尺寸:12.70mm L x 7.24mm W
高度 - 座高(最大):5.33mm
其它名称:E2023NL-ND

更多参数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