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上电、自检等问题。

楼主(2007-01-24):
1 很多块电路板插在一块总线板上,总线板提供电源和数据连接的通道。可能总线板的电源已经打开,但是插在上面的电路板的电源开关没有打开,这就使插在上面的电路板的器件在没有上电的情况下就有电信号输入了,这是不是容易造成器件损坏?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处理?
2 电路板上电后有些要进行自检。比如MCU将自己的RAM写数据,再读出来,看对不对,可能有的存储区域是特殊功能寄存器,有些位不能写,或者写了读出不定等。其余的外围怎么自检?例如发送接收电路在板子上有自环?发送一个再接收看对不对?可编程逻辑器件怎么自检?验证逻辑功能正确否或者能不能按照时序完成某些功能?
3 晶体工作时会有误差,要校正?还是选ppm参数更好的,不过还是会有误差?在软件上修改?

网友A:
问题解答

1、后果要看设计,原则上不准许。
2、自检分多种,判别系统好坏还是判别器件好坏,一般设备级自检主要检测各子系统是否工作正常即可,器件或IO只进行关键点的检测。至于你的想法,完全不对,没有可操作性,可靠性保证不是靠那样的方法。
3、除特殊应用,无需校正,否则工作量会成大问题,而且温飘亦无法靠校正解决,正确的方法是选择合适的高精度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