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2007-01-24):
采用ac适配器/usb 给系统负载供电,给电池充电。
当外部电源中断时,电池给系统负载供电。
可以检测电池电量。
系统负载是3.3v电压供电。

网友A:
许多手持设备都是这样设计的

只是个简单的电路,没必要专用芯片

楼主:
还要有usb充电呢,我是新手,设计不了。

你说的这个简单的电路是怎样的?

网友A:
给你一个我以前设计电路,可能比你的要的复杂了点

楼主:
看不懂你这几个端口的功能,

找不到cn3052的数据手册

网友A:
cn3052是国产的,数据手册网上可以下载,中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