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CI总线设计求助各位大虾

楼主(2007-01-24):
最近在做基于CPCI总线接口板卡的设计工作,由于经验不足,加之资料都是纯英文的,有很多地方不懂,

希望得到各位大虾的帮助,小弟不胜感激。

我选择的接口芯片是PCI9030,除了系统信号要一一对接之外,CPCI本身很多信号都是需要加上拉电阻和

10欧姆的电阻终端,比如32位地址信号等,是不是直接找10欧姆的电阻排接上就行啊?
还有就是关于热插拔的问题,在资料中看到有用专门的热插拔电源管理器的,能不能请各位大虾推荐几款

芯片呢?
我的邮箱是:liming6430_cn@163.com 希望哪位大虾有中文资料给小弟发一份,先谢过了!

网友A(2010-12-03):
我是做CPCI电源连接器的,你所说的CPCI是电源的还是信号的。如果是CPCI电源连接器这个要看你所选的厂家连接器了,有些厂家(宝西)的CPCI电源连接器压接需要专业的压接工具,较为困难。德国康耐CPCI电源连接器采用的是鱼眼形压接,不需要专业的压接工具,最简单的办法,你找块平板,直接放在连接器上,只要力度合适,就可以搞定。
QQ:422351364
ly-lx-92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