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OS打印机的怪问题

楼主(2007-01-25):
请教POS打印机的怪问题,我第一次使用POS打印机型号是POS-58_2
我要打的是:"我的部队号是:上海123, 沈阳456"
打出的结果是:
:123,456
我的部队号是 上海     沈阳

这样的结果不是我要的,我要的是:
我的部队号是:上海123, 沈阳456

请教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A:
检查你的程序吧,不是打印机的问题

先好好看看打印机的数据手册。

楼主:
打印机的数据手册什么都没有

打印机的数据手册什么都没有,只有简单的使用说名,
只是说可以用ESC/POS命令集,我使用的是VB语言对该
打印机操做,请朋友明确指教.

网友B(2014-01-07):
是不是设置成西文打印模式了,那样的话中文是无法打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