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BB2电容的使用环境

楼主(2007-01-25):
各位达人:
0.47/630VCBB22的电容在阻容降压电路应用中,由于环境湿度太高,导致容质,变小,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湿度太高--其它件受得了吗?

网友B:
CBB己经是环氧密封了的,应该不怕潮的,恐怕买了大兴货了拉

你找正宗点的试试

楼主:
大家再看看

电容厂家给出的解释是这样的。
他们品管部给的答复就是:容量变小,损耗和其它电性能合格,经解剖发现金属层有腐蚀现象,应为水气造成。
水气两个原因:
一为制造过程。(厂家严格控制65% 的相对湿度,应该没问题的)
二使用过程湿度过大(GB10190-88 超过75% )

网友C:
阻容降压,你的电路图?

阻容降压,你的电路图?
怀疑是电流过大,造成电容极板与引脚连接处烧开路。这样容易造成容量大幅下降甚至“没有”容量。
如果容量只有微量减少那可能有其他原因。那么厂家的解释虽然有点牵强,也许是有道理的。漏气进内部不是封装质量问题就是安装、焊接工艺问题。
你先给个电路图看看。这样的取电方式,通常都有设计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