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板卡,工控机不能开机?

楼主(2007-01-25):
板卡只是从工控机的ISA插槽取5v电,另外板卡上外接了一个5v电源,但这2个电源是隔离的,设有跳线可短接他们。当这2个电源不短接的时候,我插上板卡,工控机开不了机,当外部5v不供电,把2个电源短接起来,工控机就可以开机。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估计是该卡上有器件在无供电时影响了总线逻辑

这属于板卡的设计问题,你可以试试先接通外部电源后开启工控机。

楼主:
板卡与总线只有电源的引脚相连

板卡与总线只有电源的引脚相连,总线上别的信号都没有联接,怎么会干扰到总线逻辑呢。

网友A:
仔细检查电气连接吧

    如果你的观察和描述是正确的且足够完整的话,那是没有可能出现你遇到的情况的,“隔离”就是无任何电气连接,所以你未短接时和未插卡状态是绝对相同的,显然,你一定忽视了某个重要线索或者描述不正确,如板卡电源系统并非隔离的,即使仅有地回路相连。非隔离态下问题的原因将截然不同,外部电源的引入通过共地构成回路,其等效地电位或ESD噪声会令工控机电源进入保护态,自然无法开机,是否是这种情况,仔细检查插卡的电气连接吧。
    世上没有“怪事”,只是当事者是否能看到足够信息而已。

网友B:
呵呵,去年底我也遇到类似故障,就是设备的电源和主机电源共

仔细检查是否有短路,如果原来没问题,检查是否接线错误

网友C:
是啊,目前也就2个电源共了地而已

没有其他的哦,估计是共地影响到了吧

网友D:
从楼主的描述看来只有一个可能:

有GH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