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asserts怎么翻译

楼主(2007-01-25):
如题,谁能帮忙解释下,并引申下其意义
谢谢了

网友A:
没有上下文很难判断准确

网友B:
可以把de-asserts理解成撤销

一般在电子领域表示把某一个信号撤销。

如系统的复位是低有效时,de-asserts就是把复位信号拉高。

楼主:
谢谢平常人指点,谢谢

网友C:
de-asserts,释放,使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