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如何正确使用???????

楼主(2007-01-26):
手头现有一运放IC LM324.它内部集成有四个独立的运放.现有电路只用到其中两个运放.电路板设计时,另外的两个运放(6个脚)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A:
输入端接固定偏置,输出悬空或接个K级电阻到地

楼主:
请各位高手赐教

正相输入端,反相输入端,输出端,这三者可直接对地短路吗?

网友A:
输出也短路?

看来你的大脑神经元存在短路现象

网友B:
chunyang所谓的固定偏置是甚么?

如果同相输入和反相输入仅仅短路怎么样?

楼主:
.

看样子,硬件电路基础厉害的人,它脑子里面的神经元的确很多,它的功能肯定很强大,连骂人的水平都很高.佩服呀.真是佩服.还样素质的人还有资格做版主,真是............

网友A:
如此反应,看来短路的还不轻!

已给了你答案,自己不用脑子想,还妄言什么“素质”,如果你觉得这是在骂人,我也不必再解释什么……
to pigjiang,固定偏置就是固定输入电压,可以是VCC、GND或任何介于二者之间的任何固定电平。如果仅将输入短路而不做电压限制,任何线路感生的噪声电压都会影响内电路状态,造成芯片电流波动,这对系统EMC特性不利。
顺便一说,版主们和坛子里的网友花费时间精力指点初学者并非利益行为,最佳的方法也是指出方向、启迪思维,对于那些懒于用脑只求现成的惰性分子而言,最终吃亏的只能是自己。

网友C:
楼主要虚心点

能得到chunyang老前辈的指点,是你的福分,这样说一下你就受不了了,
如果这样你以后都别出来工作了。

就凭你问的这种问题,着实该骂。

网友D:
哎,现在的BOY啊~~~~~

网友B:
呵呵,谢谢chunyang

楼主估计是不太习惯了.
版主只是一种半开玩笑的语气了,并无恶意;)

网友E:
324的精度不是很高,输入端弄个几k的电阻接到地上就行了

输出空着没有问题。

技术讨论,误伤和气,大家都是好心,没有恶意。

网友F:
输入端最好不要短接

输入端最好不要短接,应该一个接高电平,一个接低电平,让运放饱和。否则容易震荡。个人愚见,请大虾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