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842是什么东东?怎么查不到相关的资料?

楼主(2007-01-26):
(无正文)

网友A:
该器件是10位并行“透明”反相锁存器

C为高时Q=not D(“透明”即为此意,只是反相了),C为低时锁存。HC841是同功能但同相输出的器件。

楼主:
谢谢chunyang。

10位的?可这个片子只有118个脚啊。这是一个擦去型号的片子。按用逻辑测试仪器显示此为74842,可是查不到这个的资料。

网友B:
给你一个链接:www.datasheetcatalog.com ,自己查去。

网友A:
118脚?你也太粗心了!

如果是18脚,说明你的逻辑测试仪的数据库有问题,842是24脚的。

楼主:
那看来是有问题,看来不是842了。

网友C:
118脚?也能测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