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PROTEL99SE里面,怎样在两个脚之间连两条线?

楼主(2007-01-26):
大家好!
我有一个问题:在99SE里面,连接两个管脚的线,连好一条以后,如果再连一条,原来那条就会自动消失,怎样让它不自动消失呢?
谢谢.

网友A:
菜单里有个设定,自己找找看

网友B:
2个笨方法!

第一:取消网络,可以办到.
第二:让那2个线不要首位相连,也就是第二条线的开始时接在第一条线上没关系,但是末端就不要再接在第一条线上了,你可以接在元件的焊盘上就可以了,注意千万不要碰到第一条线

期待还有更好的答案学习下!

网友C:
很简单

菜单操作Tools-Preferences,然后在Options选项卡上,取消Automatically Remove Loops框内的勾就行了

楼主:
恩,谢谢大家拉

网友D:
填充法

在相应的层使用方框来填充应也可以吧,画简单的图我就没起网络,所以都行